都来看看利豹1600w电源,保护问题,

楼主(2015-02-03):
如题,绿线3.8v,紫线5.1v,正常,插上假负载,短接绿线,闪下就灭,输出保护了,大电容测量电压308v,短接绿线瞬间电压达351v就一下回到308v,pfc工作正常吗?帮忙分析下,谢谢大家了。

网友:
有一次他自己好了,我只是拆外壳看看而已,大概空转了30分钟都没事,忘记测量大电容电压了,只测试了输出电压,都是正常的,断开绿线,在短接也是好的,就在高兴的时候,装回去插电测试还是一样,瞬间保护了,求各位给点思路,2个小板拆下看过,图片上有个8脚ic换过,没换之前是没输出电压,只咔咔响,换了后,短接绿线假负载会闪一下,这个电源一开始刚坏的时候,还没拆过,测试也是一样,假负载会闪一下,可能老是短接绿线测试,给搞坏了这个8脚ic,ic是cm03x,不是2个小板上的,是大电容旁边的,散热片地下,

网友:
就是这2个小变压器边上的ic

网友:
送修吧,这东西要查就很费劲

网友A:
pfc电压一般不高于390V,看你的叙述是装回去后又出问题,是不是装回去的时候那里碰壳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fc电压一般不高于390V,看你的叙述是装回去后又出问题,是不是装回去的时候那里碰壳短路了?

不是的,现在我拆开了,还是一样

网友B:
不要在主电容和pfc上费劲,先仔细通查控制和输出部分分立元件。

网友:
可能有虚焊,焊点都焊一遍看看

网友C:
请问你用什么做假负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用什么做假负载呢?

水泥电阻,,,

网友:
接个光驱试试。

网友:
应该是虚焊了吧,补一下先。

网友:
补那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在主电容和pfc上费劲,先仔细通查控制和输出部分分立元件。

能说详细点吗?谢谢了

网友:
很好奇那个DC-DC的小板拆掉以后,主电源还会不会工作,就是说,dc-dc的电压电流会反馈给主电源,还是直接就是dc-dc板直接保护?

网友D:
如果那个dc板式独立的,直接检修主电源就容易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那个dc板式独立的,直接检修主电源就容易多了

拆掉后短接绿线没一点反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拆掉后短接绿线没一点反应了

那就是说,还是有反馈的。。。

网友D:
从结构上看,这个电源是主动PFC+双12v+DC-DC,那个cm03x是辅助PFC芯片,应该是测量电压用的,如果坏了的话,PFC不会有升降压的动作,那个DC板上面有一组MOS已经被拆掉了,是有故障么?如果脱机启动保护,那就看看电源上都用了些什么芯片,看看哪一路保护,反查保护源不行吗?

网友E:
哎!不小心碰到35n60c3,现在这2个管子已经击穿,越修越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哎!不小心碰到35n60c3,现在这2个管子已经击穿,越修越差

送修吧,再折腾就没修的价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结构上看,这个电源是主动PFC+双12v+DC-DC,那个cm03x是辅助PFC芯片,应该是测量电压用的,如果坏了的话 ...

谢谢指点,mos管是因为我把12v直接短路,反复开机造成损坏,现在已经换上了

网友:
PFC工作不正常,正常应达到380V以上

网友:
把各项供电输出先对地打下阻值, 保守起见, 然后查绿线的启动电容, 普通电源是10V1000UF 你这个就未必是了, 要查一下

网友:
焊点有焊连的地方

网友:
把风扇拆下来,用12v直流供电,用示波器测试测速线,是否有脉冲输出,我的台达电源750w,就是有时好,有时坏,最后查出是风扇脉冲输出不正常

网友:
跟我遇到的故障有些一样啊,到目前我还没有解决。

网友(2015-03-11):
好东西呀,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要把后级负载断开,接上灯泡试机,这个电源应该只有一路12V输出而已,后面再用Dc同步整流分出其它电压。如果高压部分有问题,你一通电就爆保险了。

网友:
查PFC 大电容380V检测脚电阻。380V异常也会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