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脑袋大了

楼主(2015-02-03):
CQ40,刷BIOS还不行呀,怎么办呀

网友:
AMD  还是英特尔的。。什么问题?都没说清楚。

网友:
请问楼主是独显显卡呢还是集成 要是不行  用热风枪加焊南桥看看。。

网友:
加焊显卡和北桥吧

网友:
所有电压正常不,,RST  有没。。。  最后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电压出来完没有,电压出来了跑下时序,不要盲目乱干啊

网友:
刷 BIOS不行就具体排查
桥 显卡 供电等

最好说下你的电流跳变

网友:
cq41的bios容易坏,cq40的bios坏的真就不多,什么平台的本,问题描述清楚,这样有利于帮您解决问题

网友:
有些人回答问题都没用大脑的。照一些人来说,不如直接换板了

网友:
具体跳变你又不说   AMD还是inter你又不说   只能给你这样说了    AMD的北桥爱坏

网友:
什么问题啊...

网友:
都没说清是什么问题,就去刷BIOS呢

网友:
电脑什么问题呀?上来就刷BIOS?

网友:
这种问题是神级问题  无法回复   竟然连故障描述都没有 我们是一无所知

网友:
楼主你是来混分的吗??

网友:
问题都没说清楚,能帮到你的只有叫你换板了。

网友:
如果是AMD 的建议加焊北桥  如果是INTEL 独立显卡建议加焊那个显卡 另外看看 屏线是否是坏的!

网友:
北桥空焊多一点

网友:
楼主刷bios刷上瘾了吧!     这机有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