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采用UC 3842 方案的 显示器 笔记本 适配器 变压器 能否互换

楼主(2015-02-03):
一个山寨的19 v 3.42 联想的适配器 UC 3842AN 好的  和一个显示器 适配器 UC 3842AL 坏的 变压器 能否互换

左边的是 12v 适配器坏了   右边的是 山寨 19v

请教下。。。能否把 显示器 12v 的适配器的变压器 换到 山寨的 19v适配器上面呢  输出12v

网友:
这东西很少坏,,,,,,,,,,

网友:
不清楚,绕组和线径一样的话,应该可以

网友:
不能换,功率不一样

网友:
变压器的 初级 在电路中的 连接的元件 不一样 是不是 绕组不一样呢
哪个变压器的功率 大点   不一样   会引起什么样的问题呢

网友:
感觉单独更换变压器应该不可以吧。二次保护回路不一样,反馈电压 电流不一样。取样也不一样。 你可以试验下看看。

网友:
变压器不容易坏,代换时要考虑绕向、同名端、反馈绕组电压高低等等,综合以上考虑,不是同一型号的电源(批次不一样都不行)最好不要代换。当然在注意安全的前提下试试可以。

网友:
不搞错脚位和同名端的情况下,12v的变可以上到19v那个上面,如果是输出稳压取样,431要改比例电阻,原边取样基本不用管。

网友:
我看你那个脚位都不一样咋换呀!脚位一样你就换上试试呀。最多就是把它烧得一塌糊涂吧。

网友:
换是应该可以换,不过要改取样。

网友:
       不能代换又买不到同规格的器件,可以拆坏的自己重绕。拆时要记录绕组的 绕向、引脚位置、匝数、线径、层数、不同绕组间的绝缘处理等数据。这个变压器匝数不算多,找到同规格的聚脂漆包线自绕就可以了。

网友:
换来玩玩可以,实际维修不划算,适配器很便宜

网友A:
能否 该取样电阻 变成 12v 输出  用作液晶显示器 外接电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否 该取样电阻 变成 12v 输出  用作液晶显示器 外接电源用

可以,没有一点问题

网友:
楼主。换么。好没。?‘

网友A:
R9 5.1K 是取样电阻吗? 要输出 12v 取样电阻 该选用多大的呢?

网友:
变压器要求比较高的,型号不一样千万别随意代换,否则后果很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R9 5.1K 是取样电阻吗? 要输出 12v 取样电阻 该选用多大的呢?

取样电阻是拾取输出电压变化信息的功用,在输出端,你这图中根本没它的影子。

网友:
理论上讲是可以代换的,但应搞清楚初、次级,反馈供电绕组的位置,不能接错!如果变压器输出电压不同最好选相差较小的代换。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07761-1-1.html
这个帖子说的

  把负载电压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后加在精密稳压器的参考端R,R端又是内部电压比较器的正端,而其内部电压比较器的反向输入端参考电压其实为2.495V。由内部框图可知该脚恒为2.5V,因为如果高于2.5V内部三极管导通会把电压低只到等于2.5V,而如果低于2.5V,UC3842会自动调整占空比,提高输出电压。如果通过分压电阻匹配让该脚分压也             为2.5V。则不管后级电压如何变化,R的电压都会自动向2.5V较正,也就等于把输出电压向设定值校正。,此时电压比较器处于微导通状态,还不足以驱动内部三极管导通。只有等参考端电压进一步升高,比较器就会有输出电压0.7V以上时三极管才会导通,光耦内部的发光二极管才会发光,电压越高,发光强度越大。仔细研究一下,看这两种取样方式有什么不同。很显然第一种方式,发光二极管会一直亮,而且亮度按照输出负载上的电压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取样端监测的是整个负载电压的变化发光二极管的发光亮度高负载大,电压波动大。而在第二种方式中取样是监测的负载输出电压和正常电压相差的那部分,参考端R电压经常稳定在2.5V左右,大多数时候光耦里的发光二极管是不亮的,也就是说只有只负载电压高出设定电压时,光耦里的发光二极管才会亮,这样一来,一方面反应灵敏,稳压值更精确,另一方面由于光耦不是一直发光,发光时一般也光线较弱处于轻载状态,所以电源寿命更长,运行更可靠。因为以上种种优势,现在大多数电源上都是采用,光耦加TL431的稳压方式。

要想得到 12v 输出  分压电阻 是怎么计算的呢

网友:
看电路就知道不行

网友:
开关变压器分几个种类,有它激式,自激式等等,代换要看其是否一个类型,虽然都是用的一种PMW芯片,但在电路中是有区别的。一般来讲电路结构大体相同,功率。输出电压相近,脚位,注意同名端一定要搞清,就可代换,电压输出的高低可通过调整PMW芯片的占空比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