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S2 键鼠和USB不能用

楼主(2015-02-03):
本人菜鸟,手上有一片 技嘉H61M-DS2板子,开机能亮,可以用键盘进BIOS,在BIOS中也能看到U盘,但进系统后键鼠都不能用,USB键鼠也是一样。请问高手,这样问题该怎样判断哪里的故障,大概哪个部件出故障。

网友:
重新安装个系统试试

网友:
跟系统没关系的。

网友:
抓个系统先试试

网友:
是吗??进PE能认吗??

网友:
PE下能用吗?

网友:
在BIOS中打开USB,鼠标选项

网友:
跟本进不到PE,设置好从U盘进,确不认,U盘启动没问题的。

网友:
请查IO的LPC总线是否正常,正常更换IO芯片先。

网友:
除了系统没什么把

网友:
驱动问题或usb供电不稳定

网友:
把IO加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