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z470不触发

楼主(2015-02-03):
收到一台lenovo z470,故障是不触发,待机电流0.011,按下开关跑0.014,板子上的3V5V也没有,又找不出是哪的问题,请高手指教下!!!谢
不触发

网友:
先看公共点有没有电,修35v看后级有没有短路啥

网友:
先修待机电压,3.5v ,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保护了吧像是

网友A:
刷一个南桥BIOS
chinarenzhy
没有待机为什么要刷南桥BIOS?
详情

网友:
看看公共点有没有电压。然后在修35v,找到35v芯片。

网友:
3V 5V肯定出来了

网友:
看待机芯片条件 如主供电 开关 线性 二级开关等

网友:
3-5V没输出查下有没短路啊

网友:
你确认是3V 5V没有 那就开始查为何没有待机电压了
按照时序查
这个板子论坛有图纸 你看下

网友:
在这里只能送你四个字了 按时序查

网友:
这个机器BIOS也是较容易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一个南桥BIOS
没有待机为什么要刷南桥BIOS?

网友:
先修待机啊 把 3v5v修出来在说 !

网友:
应该有芯片短路

网友:
按开机掉电 来修吧

网友:
这机是仁宝代工的 ,按仁宝的时序来修吧!

网友:
先下个图纸,查3V5V的开启EN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