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G41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5-02-03):
淘宝上买的2手坏板,上3代内存,带一片志强L5320的771针CPU,主板上没有型号标示,带集显VGA接口,应该是一张杂牌G41。
上家说开机无反应。
测ATX插座,MOS管无短路,电池有3.1V电压。
IO是IT8712F-S.
插上ATX后,短接开机跳线无反应。
PCI14脚3.3V.
CMOS跳线帽3.2V。
开机针5.1V。
IO85脚3.3V。
io75脚5.1V跳变。
io72脚3.3V跳变。
io71脚无电压,无跳变。
是不是可以说明io芯片没有问题。
晶振一端0.22V一端0.35V,正常吗?
南桥的工作条件怎么测量?
本人小小白,论坛潜水半年,求大侠告知,以及接下来的维修步骤。

网友A:
71脚低电平说明南桥没有返回SLP_S3#信号,请查南桥的待机条件。

网友B:
LZ 不会没有诊断卡吧

网友:
IO76脚接地可以上电,诊断卡不跑码,复位灯常亮,南桥挂了吗?

网友:
南桥待机条件
1、南桥主供电,主供电是2.2-3.3V,一般是由ATX的待机电压通过1117或1084分压而来,也有由COMS电池供电的。(这个在哪里测量?)

2、时钟要正常,南桥内部时钟电路连接一个外部的32.768MHZ的晶振,这个晶振的频率要正常。

3、要有开机触发信号,这个信号通常由开机排针或门电路提供。

网友:
看看IO到开关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71脚低电平说明南桥没有返回SLP_S3#信号,请查南桥的待机条件。

南桥的待机电压在哪里测得?

网友:
南桥的基本条件:RTC、RTCVCC、时钟、EC给的RSMRST初始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 不会没有诊断卡吧

不上电 诊断卡 有毛用?

网友:
开机排针触发都不跳变,你是怎开机怎测量io那些针脚跳变呢?是不是io开机,小白我不明

网友:
南桥返回给IO

网友:
待机条件不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