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诺基亚X2进水开机定屏!

楼主(2015-02-03):
       这台机是以前修的了。诺基亚X2进水开机定屏的。报价拆之清洗。
    清洗后发现按键无作用。排除了侧键和尾插短路的可能后判断是按键IC坏了。手上没有该按键IC,于是拆掉短接。一样的对功能没影响。只是短接这个小小的按键IC有点麻烦。换IC就简单多了。
      不多说了,下面看图!

网友:
焊工一流!

网友:
怪不得弱鸡鸭要倒了,明明不需要的IC,还装上去,还容易坏,违返环保精神。楼主牛人也,比弱鸡鸭的工程师还历害。

网友A:
这是什么功用的IC啊,直接短接也行?

网友:
焊接技术如此了得,手机比较小,焊接还是有难度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功用的IC啊,直接短接也行?

这个相当于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相当于保险。

噢!还是楼主高啊,俺没想到。

网友C:
你上传的图片下面怎有别的水印、
??

转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上传的图片下面怎有别的水印、
??

不是转载的。以前在别的论坛发过。也是我本人发的。转截会注明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转载的。以前在别的论坛发过。也是我本人发的。转截会注明的。

那这个帖子很厉害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上传的图片下面怎有别的水印、
??

以前修MP3这些时,上的数码之家论坛。发在上面的。全部都是我自己原创的。发到这里来不违规吧。如果不行的话。我就不再发了。
这是我在那个论坛发的帖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22301

网友D:
焊工好牛啊,这个手机收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这个帖子很厉害了 !

请问这个有没有违规。我在上面发了很多精华贴。都是维修或者DIY这方面的。如果可以的话。我就发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焊工好牛啊,这个手机收多少啊。。。

这个收几十块。

网友D:
昌泰兄一直都是修手机的我记得,水平果然名不虚传啊,迅维的手机维修系统你没买吗?以后有不懂的还得请教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昌泰兄一直都是修手机的我记得,水平果然名不虚传啊,迅维的手机维修系统你没买吗?以后有不懂的还得请教 ...

你是?我没买,元旦的时候,抽奖中了个可调电源。也可以选择手机维修系统的。但我那时刚好要换个可调电源用。就要了可调电源。

网友:
真是行行出状元。

网友(2015-07-20):
引用 网友B:
这个相当于保险。

如果是保险作用的话,这个按键IC坏的现象应该是内部开路。

网友:
鬼斧神工!!!

网友:
技术不错,图片打开很慢,家里网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