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5-02-03):
高压板变压器一组输出灯管正常点亮,一组一端亮一截,然后保护熄灭。测量一组输出线圈阻值1.6千欧,一组1.1千欧,这说明线圈有短路存在吗?
问题

网友:
是拆下来量的。

网友:
你直接换掉不就行了

网友:
变压器测量如果比较相差太多.(前提:表必须准确)肯定匝间有短路.找替代品最好.或者相互替换一下试试也是立竿见影

网友:
线圈肯定是匝间短路了,相差500欧相当于好几百的匝数啊。

网友:
不确定对调下

网友:
对调一下,试试

网友:
更换高压板

网友:
没测过 有问题都是直接换的

网友:
每遇到过。换个灯管试下,首先确定灯管是好的

网友:
线圈肯定挂了,,不用考虑了

网友:
两个之间的阻止差别大不,大就换掉吧

网友:
先检查灯管

网友:
换通用高压板。

网友:
这肯定是不正常

网友:
来学习,谢谢分享!!先处理把高压逆变器处理了吧!

网友:
阻值低的高压绕组匝间短路。

网友:
这种升压变压器换起来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
如果是显示器的话直接改高压吧 成本也不算很贵 如果手里有线圈的可以换了试试

网友:
两个升压变压器对调一下!就知道了,我一般用二极管档测!数值小的就完了换一个试试!

网友:
先测试一下灯管。看看是不它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变压器匝间短路,大胆的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