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c 接电源不开机

楼主(2015-02-03):
求指点:我自己的笔记本 华硕K42Jc 接电源不上电,开机键脚位上+3.3v正常。用电池可正常开机,这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查下充电电路,

网友:
故障范围定位在保护隔离电路及充放电电路。

网友:
电池开机 适配器不开机
你是用户吧 建议你找个专业的地方检测下  要是适配器没有问题 就是主板的问题
不是专业维修的可能不太好搞

网友:
换个适配器试试,但愿是适配器的问题。

网友:
电源接口容易断。要注意。

网友:
保隔电路  待机条件 看看

网友:
楼主估计是新手吧!这问题应该好修。

网友:
就是保隔电路的问题!

网友:
隔离保护电路出问题,或者是检测电路,

网友:
时序翻出来慢慢查啊!

网友:
主板问题 果断送修吧

网友:
应该跟保护隔离有关吧

网友:
我有台机器也类似这样的问题,电池装上后要进系统的喜欢就定时掉电..
拔下电池可以顺利开机,没有问题...在烦着@@"

网友:
要是没有维修经验最好送修,免得扩大故障。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的故障

网友:
我这有一台不显示的  求解阿

网友:
电源是好的没?

网友:
我也遇到同款机器了。期待搞好呢

o0飝兲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期待能搞好

网友:
充放电电路,保护隔离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  查下那里

网友:
今天刚刚修好一台,插上充电器上电到0.4,DELL的机器,显卡虚焊,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首先确认适配器正常,还有就是主板检测到适配器了吗?

网友:
保护隔离有问题

网友:
充电电路肯定是

网友:
还有主要看IO

网友:
看图纸,查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搞定了吗分享一下啊

网友:
转换电路有问题

网友:
AC口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