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5-02-03):
请问用什么软件打开?
手机

网友:
打不开吧目前案桌系统好像不支持EXE的文件的打开方式吧

网友:
只能转换格式啦

网友:
直接打开肯定是不行的!需要转换文件格式,可百度搜一下。

网友:
楼主指的是exe的软件还是exe的视频文件,视频文件要转格式,软件的话要在手机上挂虚拟机Bochs,如果要在手机上屏幕录像的话最好安装手机专门的屏幕录像软件

网友:
我想过这个念头,但想想又放下了。

网友:
转翻RM格式吧。。安桌的应该不支持EXE吧。。

网友:
在电脑上用【录像专家】转换

网友:
用监控提供的手机客户端可以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