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红米NOTE,主板触摸排线座掉点飞线!

楼主(2015-02-03):
       朋友的红米NOTE手机,他也是别人给他的。触摸屏排线和主板上的触摸排线插座都已经暴力掉了。主板上还掉了一个点。因为触摸屏跟显示屏是一体的,换总成要三百多
       SO寄过来让我看一下能不能救活。
       到手拆机看了一下。看到主板上触摸排线座断了一个点。排线座旁边有几个测试点。有戏了,那些测试点应该是主板触摸屏测试点。测试了一点排线座的焊点到测试点,果然是通的,再小心刮开掉点的焊点,露出一点铜线就可以测试了,这里要注意,不能太大力。太大力了把剩下的那线路把刮没了就只能找同样的主板来找线路了。
        飞线的时候还有一点小意外,主板上的排线座有8个脚,其中有二个是接地脚,一共有7根是要飞线的。而触摸屏上找来找去加接地脚一起只有6根是有效线路。又在淘宝上找了一下别人卖总成很模糊的图片。看了又看。左对比。右对比过后,发现是主板上有一根是空脚。可以不焊的。按对应脚位飞好线后。装机开机测试触摸功能正常使用。到此维修完成。还好没辜负朋友的期望·!

这是显示屏总成的价格。不便宜

网友A:
请教一下楼主,触摸屏排线飞线时总得刮出铜箔吧,你有什么高招吗?我用刀片刮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楼主,触摸屏排线飞线时总得刮出铜箔吧,你有什么高招吗?我用刀片刮效果不是很好。

手术刀,尖的。很好刮。

网友C:
为什么小米2的屏才1百多,你这个要3百多?

网友D:
手术刀,尖的,哪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手术刀,尖的。很好刮。

我用的是壁纸刀刮,刮轻了不出铜箔,刮重了铜箔断了。哎!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小米2的屏才1百多,你这个要3百多?

这个屏比小米2的要大,这个机子也是几个月前修的了。现在才发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术刀,尖的,哪卖

迅维淘宝店就有卖啊。或者一般的电脑城卖工具的地方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壁纸刀刮,刮轻了不出铜箔,刮重了铜箔断了。哎!

不能刮太重。先轻轻刮掉上面一层清漆。再刮掉有颜色的那一层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壁纸刀刮,刮轻了不出铜箔,刮重了铜箔断了。哎!

用手术刀,前几天我也飞了一次,现换的新刀片。

网友:
确实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E:
楼主这机是山寨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机是山寨机来的

刚开始我以认为是山寨的,但后来查了一下。应该是真品。

网友:
这样也可以,高手!

网友F:
楼主这手工不错,技术good!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手工不错,技术good!

修手机多年了,焊工必须要好一点才能修手机。

网友(2015-07-20):
引用 网友B:
手术刀,尖的。很好刮。

尖的手术刀比较适合刮信号层线路。

网友:
这是个很细致的手工活啊

网友(2018-01-13):
看着像高仿机 15年红米note屏幕这么贵吗 怎么没印象。。

网友:
楼主这图做得真好,可以当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