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32U 加电无显示修复

楼主(2015-02-03):
华硕X32U超薄本,AMD集成CPU,裸板加电后电流停在0.45左右不动,大小写灯一直亮,屏幕无显示,写BIOS后故障依旧,最后取掉网卡芯片(芯片没短路,也不发热)后修复,应该不算通病,仅供大家参考

网友A:
AMD的一般北桥易空焊,该机现象也符合,不知楼主怎么想到取掉网卡芯片 的?

网友:
芯片是好的?还是说,只是没短路?

网友:
其实你要是写出为何怀疑到了网卡 那就给你加分了

推测是网卡损坏 拉低了 PLT_RST#不知楼主是怎么判断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MD的一般北桥易空焊,该机现象也符合,不知楼主怎么想到取掉网卡芯片 的?

因为该机没有北桥,只有集成CPU和南桥,集成CPU我也加焊啦,还是一样的现象,突然想到以前修过类似问题的台式机主板,就是声卡芯片或网卡芯片引起的不跑码或跑码中停,那就准备取掉它们试试喽,没想到一取掉网卡芯片电流就开始跳变了,呵呵,运气好而已

网友:
楼主运气而已。不过也是给后来着提供一种思路。

网友:
是如何判断网卡坏的?

网友:
对了,你是怎么知道是网卡引起的?

网友:
维修经验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该机没有北桥,只有集成CPU和南桥,集成CPU我也加焊啦,还是一样的现象,突然想到以前修过类似问题的台式 ...

楼主不只是运气好啊,确实是有维修经验的。

网友:
反正网卡坏是引起不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