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LX3. PLUS. REV1.0主板

楼主(2015-02-03):
华硕P8H61-MLX3. PLUS. REV1.0主板,启动都正常,就是进入系统后U口有时候反应正常有时候不正常,插U口键鼠,大部分时候没反应,偶尔一切正常,有时候其中一两个U口又很正常,P口插上键盘没反应,鼠标灯亮但不动,求大神指导问题出这哪里?

网友A:
从你所说现象看应是桥空焊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你所说现象看应是桥空焊了吧。

哦 这个修理起来困难大吗?

网友:
应该是南桥 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你所说现象看应是桥空焊了吧。

桥空焊来会影响声音吗?启动正常后没又声音

网友B:
南桥空焊会没有声音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桥空焊来会影响声音吗?启动正常后没又声音

桥空焊当然会影响声音的!你不妨按压一下桥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南桥空焊会没有声音吗?

我没记错的话,南桥是控制热插拔的一些外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桥空焊当然会影响声音的!你不妨按压一下桥看有没有效果。

哦 以前使用正常,换来一个硬盘安装系统后就出现问题来,换回来旧硬盘故障依旧,直接郁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没记错的话,南桥是控制热插拔的一些外接

恩恩  谢谢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 以前使用正常,换来一个硬盘安装系统后就出现问题来,换回来旧硬盘故障依旧,直接郁闷

主板被翻动过,更加证实了空焊的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被翻动过,更加证实了空焊的可能。

谢谢 明天找人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恩  谢谢  ,

客气,我也在学习中

网友:
这个我也碰到过——我也认为是南桥

网友D:
为什么没人说是u口供电问题

网友:
你最好用手按住桥试试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桥空焊当然会影响声音的!你不妨按压一下桥看有没有效果。

哪个桥 啊  南桥还是北桥啊

网友:
没有示波器很难修这种鼓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哪个桥 啊  南桥还是北桥啊

P8H61主板是单桥的!

网友:
先打阻值量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没人说是u口供电问题
开始我也以为是供电问题,但有时候正常有时候不正常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