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三折维修

楼主(2015-02-03):
首先拿到板正反面看了一下
其实细心的同学就能看出其中的一个毛病了   其实看不出也没关系  当时我也没留意到
带我往下讲大家就知道了
然后打了一下值 都正常  改好中间针上电 待机电流0.03a当时感觉不正常按了一下开关也没反应 在测35伏没有 于是立即打开电路图
然后找到待机芯片从板上一看是被人动过了上面还有好多焊膏于是先洗干净看看有没有虚焊  一看发现和图纸上的芯片对不上于是果断换了一个和图纸上一样的芯片 然后上电还是没有35 摸了一下芯片巨烫 马上测了一下LDO0V ENLDO4V 心想应该是滤波电容坏了  然后找到电容拆下一测果然是它坏了阻值为0 换了一个好的上去
然后上电还是一样的  心想估计芯片已经坏了  于是由换了个芯片 还一样  然后心里又想是不是还有滤波电容一查果然还有一个 拆下来一测值也为0
换了一个好的上去   前面的换东西都是断了电啊   还一样 咦不应该啊 然后打了一下LDO的值445正常啊 估计芯片又挂了  换了一个好的芯片上去ok  但是35V还是没有然后查35V的开启都来自ec现在为0V 然后查ec的待机供电已经有了 然后在测了一下晶振发现晶振居然没起振哈哈问题出来了  在猛的一看啊,,,,晕死ec竟被上一个家伙装反了
然后拆下ec测了一下ec的待机供电脚对地短路了 ec也坏了  换了一个ec上去 在上电 电流到0.45停在那了 关机也关不了 于是立即摸了摸板上的元件当摸到桥时发现桥好烫 当时心想应该是桥挂了 然后过了一会儿在心里琢磨了一下 视乎记得老师讲过桥发烫除了短路还有缺电压也会然后就围着桥周边看发现掉了电阻r8195用图纸一查发现是开启桥内部的1.05V电压的  然后装上相对应的电阻
装上  上电除cpu和集显供电没出来 其他的电压都出来了  然后装上cpu内存上电电流上到1.2A DEID也出来了 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A:
待机芯片那里看的我有点迷糊,呵呵

网友B:
谢总这个修的还是不错的,不像你那个帖子太水!!

网友:
不错 蛮细心的

网友C:
很好!!那有一天,,我也以修主板就好了!!

网友D:
这技术相当厉害,也很细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芯片那里看的我有点迷糊,呵呵

您打开 sx6的图纸找到pu8您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总这个修的还是不错的,不像你那个帖子太水!!

这都是依据实践一步一步来写的

网友:
没有了 也修了蛮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好!!那有一天,,我也以修主板就好了!!

呵呵 可以啊   其实也只是混口饭吃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技术相当厉害,也很细心啊

没有了  还差远了  以后还要各位师兄多提点提点啊

网友E:
标题如果改上板号或者机器型号更方便以后其它兄弟查找. 桥边上的电阻掉了.好眼力.

网友F:
很细心很有耐心,学习了

网友:
就喜欢犀利的帖子

网友G:
这个EC装反了不会烧掉吗?

网友H:
这个简单问题上家怎么没有弄好呢,

网友I:
换了几个芯片,没有被爆菊么

网友:
维修往往是这样子,心细有耐心才能成功

网友J:
没看明白哦,理论不过关啊

网友:
谢总出师了啊,不错,维修流程,思路都很好,可以让小小白借鉴借鉴了

网友:
有点看不懂,怎么一下就知道是滤波坏了呢

网友:
老师讲的都忘的差不多了,看完楼主的又复习了谢谢!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没看明白哦,理论不过关啊

黄图哥在这.大家快抓住他

网友:
引用 网友K:
黄图哥在这.大家快抓住他

你这是抓谁呢

网友:
楼主好棒  我喜欢

网友:
思路 挺好 的 。

网友:
实地出来的思路就是比较清晰啊

网友:
有图有真相,版主写的好详细,

网友:
技术相当厉害,也很细心啊!

网友:
晕死,这么多毛病呀,上家维修搞出的问题,楼主技术很好呀,学习了

网友:
技术高超,也很细心啊,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标题如果改上板号或者机器型号更方便以后其它兄弟查找. 桥边上的电阻掉了.好眼力.

嗯   在帖子里也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细心很有耐心,学习了

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网友:
多谢欣赏 希望这个贴对您有所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EC装反了不会烧掉吗?

ec是烧掉了 啊  换了一个ec到后来才弄好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简单问题上家怎么没有弄好呢,

那就不知道了 也许是没注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换了几个芯片,没有被爆菊么

没有  每次换的时候都把问题说的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I:
换了几个芯片,没有被爆菊么

其实啊林老师也不是不讲理的  关键是要把问题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L:
维修很多都是靠经验和细心。足够的细心可以秒杀很多故障。

是啊   离那境界还差好远好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