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稳压电源电路图

楼主(2015-02-03):
有图有真相 详情参附件

网友:
yizhi一直喜欢34063,,虽然看不太懂,但是照着做总能成功

网友:
有一个兆信的打雷烧掉了,没有图纸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A:
不是PWM方式的电源电流太小,1.5A不知道用在哪里合适,小收音机、MP3、MP4等就差不多

网友:
这种可调电源使用的对象越来越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PWM方式的电源电流太小,1.5A不知道用在哪里合适,小收音机、MP3、MP4等就差不多

如果是工作电流小的负载,这里也可以用7805代替LM317工作。

网友:
这种只能用在小负载上,大了稳定性差

网友:
这类电路电流大了,发热量和损耗大,所以要用一个大的撒热板,如果要做到20伏3安,就要加一个大功率的功放管和一个大的变压器,好重的啊!

网友:
可以用2n3055扩流

网友:
电流太小,适合小电流的的电源

网友:
买2块KIC-125比这个强,5-30v   5A

网友:
嗯  一直在找这个的

网友:
学习,到时也装个玩一玩。

网友:
这种精确度和功率很一般!

网友(2015-03-25):
太简单了,
有点被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