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无前例额EDID波形图

楼主(2015-02-03):
三星R508(LCD)白屏,测供电LVDS等(在屏上面测的)正常,就是任性就是灰(白慢慢到黑),偶尔又可以正常显示
换了南桥(1个)、显卡(三个),屏线,屏(两个),以及CPU供电电容(6个)
刷了BIOS(N个)还是一样,还是不稳定。求支招

测的EDID不正常波形如下(没看懂这是什么波,头次见到这样的)
有遇到过得吗,修好了吗,怎么修的

补充内容 (2015-2-4 18:21):
崎岖就不多说了,还有一堆机子等着修呢,问题找到了,换了四个显存解决。

网友:
你没换个屏试试吗

网友A:
屏换的是不是原装屏,三星有些挑屏

网友:
楼主你搞了很久了吧,你把我能想到的都干了,等结果。

网友:
换板吧!楼主估计弄了很久,修机不容易  该换就换

网友:
还是屏的问题多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换的是不是原装屏,三星有些挑屏

正解,这波形,显卡估计已经正常工作了,主要看原码片能不能找着刷上去。

网友:
刷屏的码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解,这波形,显卡估计已经正常工作了,主要看原码片能不能找着刷上去。

可是有时能正常显示啊

网友:
测一下屏供电3.3v正常不,屏接口别的条件也查一下。

网友:
估计屏上的码片程序不对,调换码片试试

网友:
如果代价太高划不着修吧

网友C:
EDID波形基本正常吧,截图只截一半  电压、时基都看不到,好像示波器时基调小了。

网友:
外接正常么,正常的话现在可以刷屏码片,还是这样的话果断换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EDID波形基本正常吧,截图只截一半  电压、时基都看不到,好像示波器时基调小了。

网友:
试试刷码片吧

网友:
完全看不懂啊

网友:
觉得屏和碼片可能用问题

网友:
修好请 发上来  大伙分享一下

网友:
三星的是不是要刷码片啊

网友:
先换屏,换屏线,先排除。

网友:
三星跳屏的不怎么遇到啊

网友:
刷码片吧,试试

网友:
这不是屏问题吗

网友D:
我今天 遇到华硕的六个屏  搞显卡换屏换码片都没用

网友E:
换了这么多你要抱多少价才把成本挣得回来哦

网友:
新手等答案

网友:
求答案!!!!!!!!!!!!!!!!!!!!!!!!!!!!!1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了这么多你要抱多少价才把成本挣得回来哦

换下来的,可以重复用,这个无所谓,谁说是一次性的?修好了是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今天 遇到华硕的六个屏  搞显卡换屏换码片都没用

你那可能是显存

网友:
怎么感觉像是屏的问题啊,楼主不会没换过屏吧

网友:
上次我还不是修到一个机子呀白屏有显声最后是屏资料的问题

网友(2015-04-07):
这个问题换显存好了,真让人想不通啊

网友:
怪事真多,真没见过

网友:
有时候三星的机子显存很扯淡  我遇见更奇葩的

网友(2015-09-05):
换个屏试试啊

网友:
会打示波器就是好  我有一个  可是不会  真是头痛

网友:
示波器不怎么能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