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本y481系统装不上,开机直接进bios 找不到启动项

楼主(2015-02-03):
客户华硕y481笔记本,原来是win8系统,说让改成xp系统,原来系统运行是正常的,于是重启插U盘,esc
选择U盘 ,我用的是量产的u盘,于是选择那个uefi,(也只有这一个选项)奇怪的就是这个时候就只有u盘这一项,没有硬盘可选项,选择后也进去了,在pe硬盘管理工具里也有硬盘,于是格式化c盘  重建主引导, 估计进的这个pe就是那个win8版的pe ,然后gho系统 整好了重启然后拔掉u盘,问题来了,开机直接进bios  ,很明显找不到引导项,于是选择到boot里  找不到硬盘那一项 且在SATA设置项里却认这个硬盘,而且在bios最后一项没有那些win8改win7的设置项,把硬盘拆了在台式机上gho 在这上面解压也冲是如此  进bios  f9恢复默认也试了还是不行,

网友:
win8改xp?太可惜了,去搜一下有好多怎么改的。

网友A:
要改硬盘模式   不然不引导系统

网友B:
一是模式, 二是你用UEIF来装系统,你引导不能BRM来引导,其实还是BIOS设置有误,

网友:
bios坏了,刷bios

网友:
华硕的改系统是很麻烦的 我改了几个都有怪问题发生 杂七杂八的问题 纠结

网友C:
硬盘需要重新初始化,改为IDE模式,

网友D:
现在很多新笔记本都没有xp的驱动了

网友E:
关安全启动,,,,AHCI 硬盘模式是8的. 其他不能用. 用 CSM 模式

网友F:
你可改了硬盘模式了

网友G:
改XP,驱动是很大是问题啊

网友:
装系统能把BIOS整坏程序不至于吧

网友H:
z找到硬盘了吗

网友I:
记得BIOS里可以改硬盘模式,PE里diskgen分区时也可以更改硬盘模式!应该差在硬盘模式上了!

网友J:
不要用gho的用安装板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K:
这机子你搞xp???????? 装上了驱动都是问题

网友L:
劝客户装win7或8 都4g内存了

网友M:
改BIOS 改硬盘格式

网友:
直接进BIOS,说明没有找到硬盘.不是BIOS资料的问题,而是设置的问题。网上有教程的。直接搜一下就知道了。改2到3个选项就好了。

网友:
要改bios里的硬盘格式吧

网友N:
引用 网友A:
要改硬盘模式   不然不引导系统

ahci改ide是吧?我改了 也找到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是模式, 二是你用UEIF来装系统,你引导不能BRM来引导,其实还是BIOS设置有误,

我把硬盘拆了在其他电脑上gho好 然后再装上去解压,而且此时我也进bios把ahci改成ide了,还是开机直接进bios  ,f9恢复了也不行,boot里根本没有硬盘这一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盘需要重新初始化,改为IDE模式,

你是说进pe把硬盘全格?我之前是删除全部分区然后f6快速建区 然后alt+d 重建MBR  然后才gho的系统  IDE也改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是模式, 二是你用UEIF来装系统,你引导不能BRM来引导,其实还是BIOS设置有误,

版主,你看看我上传的图片 ,其中boot 项里面有一句  add boot option  创建启动项  点击后里面有add  boot option  创建新的启动项,  问题会不会在这里面?  需要重新创建?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很多新笔记本都没有xp的驱动了

刚才那种情况不应该是驱动问题,主要是开机找不到引导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关安全启动,,,,AHCI 硬盘模式是8的. 其他不能用. 用 CSM 模式

我就看到有一个ahci和ide , 我把它改成ide 然后重启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可改了硬盘模式了

恩恩,改过了,改成ide 然后重启也不行,  你看下我上传的图片,boot里的内容你之前见过没, 我第一次见,

网友:
引用 网友G:
改XP,驱动是很大是问题啊

驱动? 为什么会跟驱动有关系呀

网友:
引用 网友H:
z找到硬盘了吗

SATA里有硬盘 boot里没有

网友:
网上有教程  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记得BIOS里可以改硬盘模式,PE里diskgen分区时也可以更改硬盘模式!应该差在硬盘模式上了!

硬盘我也删除所有分区了, 然后重新分的区,你指的是bios里的那个ahci改成ide是吗?  这个我试了没有用,刚我进dg工具看看,里面有  把分区转换为GUID格式,当时不知道也没注意,他的硬盘会不会是guid格式应该转换为MBR格式,?  不过我也全删了然后重新建的分区,重新建应该默认的MBR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要用gho的用安装板安装就可以了

系统盘放进去不能用,还是直接进bios,不读盘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机子你搞xp???????? 装上了驱动都是问题

你是说显卡驱动?还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L:
劝客户装win7或8 都4g内存了

客户喜欢岔痞~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改BIOS 改硬盘格式

改了,改成ide也不行,还是进直接进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N:
改了,改成ide也不行,还是进直接进bios

不是硬盘模式  格式在分区工具里面改

网友:
这么好的机器为什么要装XP的
装WIN7也说的过去啊

网友:
修复下硬盘的mbr试试,你就算是改成xp,驱动也不好找了,估计是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以前修过三星做不上系统  不引导

网友:
引用 网友N:
ahci改ide是吧?我改了 也找到硬盘

不是   windows8改系统要在pe分区工具里改硬盘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