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0 换屏的困惑!

楼主(2015-02-03):
今天接到一客户的联想S400 屏幕碎 ,果断报价 客户有计较 商量好价钱 拆机换屏 结果第一张 出现联想LOGO 后屏幕闪烁后黑屏!怀疑不兼容 换屏 还是一样(客户的是奇美的140LED 薄屏换上去的是群创的屏) 刷码片吧 群创的屏 还不好刷 ,换友达的 读出原屏码片 刷上去 以旧是有问题 !由于客户催的急 另外磨磨唧唧 的 最后没换 送走了客户 !觉得郁闷啊  昨天换一个S400 前几天还换过一个S410 也没问题  !也没来得及测屏线 估计是屏不兼容 有人遇到过吗?请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这中事情常有 就是屏不兼容 我遇到过几次了 一般换三星 LG的 兼容性就好

网友:
挑屏的一般都换原品牌。因小号不一样  再把码片刷了。都可以搞定

网友:
还没遇到过,记下了

网友:
肯定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还有这问题,,下次遇到注意坑人啊,

网友:
就是屏的兼容问题,本人遇到过,换原装的屏解决

网友:
新屏刷原屏的程序

网友:
屏这问题很难说的  要是不行怎么刷也不好

网友:
要把原来屏幕的程序,刷到新的屏上才可以

网友:
之前换过友达的

网友:
谢谢大家 刷过程序了  源程序!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的确是屏不兼容,换三星lg的刷就可以

网友:
一般的同类屏大部分都能代换,类似楼主的情况是支持的分辨率有所不同,原屏分辨率高,被你换上去的可能分辨率低一些,把电脑的分辨率调低一些一般的都可以。实在不行,只能刷屏码片的程序了。

网友:
有些机器是要用原屏,不然就得找兼容的。卖屏的人会比较清楚。

网友:
屏线可能有问题

网友:
这破机器得刷屏的程序

网友:
这款机器修过,确实不太好换,最好用三星的屏好的,码片要换

网友:
客户着急 拿走了 ! 估计就是屏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