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p67 rev3.1 内存插槽强制时序

楼主(2015-02-04):
我有一块华硕p8p67 rev3.1的板子,主板总共有4条插槽,a1 a2 b1 b2 ,同一根内存在a1和a2都能完美运行,在b1和b2,会运行不稳定蓝屏,经测试发现,bios设置时序为 9 9 9 24的情况下,a1和a2和bios同步,运行在9 9 9 24.相反,b1和b2,在windows下检测运行在9 9 9 24,但是用memtest86,b1和b2的内存运行时序为6 6 6 20,被强制超频低时序运行,和bios时序不同步。怀疑是内存插槽有问题,然后将内存主频降到800,插在b1和b2,能完美运行,aidia64 稳定测试 2个小时没故障。后期尝试用编程器刷官方任何一个bios,以及更换cpu,故障依然如此。求高手解决,是在找不到什么原因?
这款主板的内存为2相供电,

b1和b2 插上任何一根内存都是强制运行在6 6 6 20时序
见图

网友:
唉 没看懂 。。。。

网友A:
就是内存插在 第三根和第四根 插槽, 内存被强制运行在 6 6 6 20的低时序,我们1333条被超频时序了,这个时序bios改变不了。

网友:
不懂为什么   是不是内存不兼容

网友:
一根内存,在a1和a2 都是正常的,插在b1和b2 一个插槽 一个插槽的试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内存插在 第三根和第四根 插槽, 内存被强制运行在 6 6 6 20的低时序,我们1333条被超频时序了,这个时 ...

什么叫超频时序

网友:
这里的时序应该叫频率吧

网友B:
在BIOS里设置自动识别这4个插槽就一样了

网友C:
故障解决办法是换主板吧

网友D:
真的不是很懂。新技术太多太快了。修板已经累了还要天天学习才能不落后,做维修太苦了。

网友E:
难道BIOS本身有问题?

网友:
b1和b2 时序在 6 6 6 20 运行,1333,运行6 6 6 20 延迟 就太牛了,不蓝。在a1和a2就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BIOS里设置自动识别这4个插槽就一样了

在bios里设置auto,也是一样,a1和a2,是主频的默认时序,b1和b2依然是6 6 6 2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故障解决办法是换主板吧

恩,我觉得也是, 还有比这种不劳民伤财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的不是很懂。新技术太多太快了。修板已经累了还要天天学习才能不落后,做维修太苦了。

太复杂了,spd负责者时序,但是同一个内存在a1和a2 是默频,但在b1和b2 就是低时序运行,还有一个更复杂的是,如果是内存插槽的问题,但是你降低了主频,跑800 6 6 6 20,就能完美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难道BIOS本身有问题?

我用编程器 刷了,官方的 每一个版本 bios,问题依旧,难道还有别的东东 能控制主板的硬件。在这里给使用华硕主板的好友,提个醒,编程器刷华硕的bios,只能刷1系列 第一版和 2系列的第一版,每个系列的第一版,要不然点不亮,我认为只有每个系列的第一版本boot引导模块,后期更新的没引导模块。

网友F:
感觉应该像是主板设计的缺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感觉应该像是主板设计的缺现

但是别人和我一个型号的主板,就没问题呢。我就纳闷bios之外的能控制内存的还有什么啊?

网友G:
还没有见过这种问题

网友H:
完全不知道你在说神马 能看出来的是你的条子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完全不知道你在说神马 能看出来的是你的条子坏了

条子坏了,在a1和a2 怎么没问题啊,我晕。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没有见过这种问题

实在是无路可走了,搞不懂该往哪方面在试了。

网友:
换根单条8G的。

网友:
主要是想搞懂, 怎么回事。

网友:
内存有问题了吗

网友:
排除内存问题,同一根内存在,a1和a2 没问题。

网友:
现在只能1066,6 6 6 20 时序,双通道跑了,稳定。cpu内存控制器坏了的话,降低频率也不能稳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别人和我一个型号的主板,就没问题呢。我就纳闷bios之外的能控制内存的还有什么啊?

内存是由CPU直接控制的,重点查一下内存到CPU座之间的总线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