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360电脑上电到0.227就掉电

楼主(2015-02-04):
z360电脑上电到0.227就掉电
机器拿来时候是5v的电容短路,换好电容后3v和5v没有,测试rt8206b的线性电压5v没有,换了5v的上下管后5v3v正常,待机0.004,按开关能上电,上到0.227,测试各个电感的电压,只出来3v,5v,和pl17的瞬间电压1.5v别的电压都没有,现在在郁闷中,如何下手???

网友:
这还不好修,看下什么电压没出来

网友:
现在在找pu13的电压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有这个通病的  论坛上找找

网友:
进水断线的吗?看看还有没有断线

网友:
感觉3v5v后继电压没出来

网友:
修好了吗?一般是有电压没有出来,对照着图纸看看那一路电压没出

网友:
广达的主板都是这样的欠压保护,按时序来修电压出来就行了!

网友:
有没有图纸看看

网友:
对照图纸查下改出哪个电压了

网友:
5V短了,估计EC,桥都烧光光了

网友:
断开 每路电路好信号。

网友:
有短路或者是那一个电压没出来。

网友:
帖子很好,让我自愧不如,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