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 MOS管大短全换,修复后必须恢复BIOS出厂设置才能正常使用无线!!

楼主(2015-02-04):
联想V470
接到客户的本本,一上电 看电流直飙5A ,立马拔电源;肯定又是MOS管的问题。拆机  直接MOS管全部换 CPU电源管理芯片也换掉 上电不短了,不过他CPU坏了,换个双核的 进系统什么什么的 测试一切正常,重新装个系统,装完进去 设备管理器里面无线网卡有个感叹号,开始以为驱动问题  结果什么IT天空万能驱动 驱动精灵 官方的驱动都试了  还是一样。会不会是系统的原因的  win7 32位 64位了  XP  换了还是不行。
会不会恢复一下BIOS出厂设置就好了呢? 重启 进BIOS F9恢复一下出厂设置,保存设置;进系统 一看  咦,,好了。(以为就是这个问题了)
终于弄好了  重启试一试  ,进系统一看  靠  又是这样(设备管理器里面网卡还是有感叹号 无线一样用不了)!!!
重启 进BIOS恢复出厂设置  又可以用无线了
也就是  要想正常用无线 每次还得先进BIOS恢复出厂设置 在进系统,才能正常使用无线.
求大神支招!!!!

网友:
没碰到过  这个机器修的也少

网友:
RTC电路    查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难搞,转用USB网卡吧

网友:
很有难度,不好搞啊。放弃吧

网友:
那种问题不好弄了  要不就这么跟客户说 要不就放弃......

网友:
先软后硬,刷BIOS试试

网友:
暂时没有碰到过,求解!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你看看每次BIOS回复出厂设置是能保存吗?实在不行给他加个USB的网卡

网友:
BIOS设置保存不了啊 RTC电路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