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不开机 求助

楼主(2015-02-04):
国产的平板  不开机  三无   可调电源充电显示0.8A  充了几个小时了没反应   充电背面有的发热  电池电压只有3.5V左右  是不是要换电池还是什么 。平板不弄过。

网友:
查条件啊

网友:
有的换电池就好了

网友A:
平板,特别是杂牌平板,修复几率很低,  硬件坏,没IC更换,软件坏,没固件刷,所以坏了就是一块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板,特别是杂牌平板,修复几率很低,  硬件坏,没IC更换,软件坏,没固件刷,所以坏了就是一块砖

说得对 一般就不修了

网友:
楼上正解,买了就等着掉坑里去,修好的机率好低呀。。。硬件特码的难找呀

网友:
拆了电池直接稳压电源接主板上试试,有的平板3.5V不开机,最小3.7v充电不进主板可能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