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一体机 开机 要两次才能正常!什么问题?

楼主(2015-02-04):
乐趣Q52 开机 第一次开一分钟,再强行关机,再开机才能正常显示!
头一回遇到这样的问题。
吧南桥换了 晶振换了 晶振的两个电容也换了 一样的问题 ~
实在没办法修了 特来求助!
求助

网友:
具体把主板架构给说明清楚才好分析

网友:
就只是说一下现象就能得出解答太难了,你以为做维修的都是大神呀

网友:
先刷机BIOS看看。

网友:
这种故障刷BIOS也不可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