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1 BIOS I3独显

楼主(2015-02-04):
cq41 I3 独显  HM55    显卡216-0749001  版号LA-4107P
BIOS型号cfeon  F32-100HIP   编程器找半天找不到这个IC型号 用的EN25F32代替 刷写成功
看到论坛好多朋友都说找了很多不能用,这个本人亲测刷写亮机 放心使用

cq41 bios.rar

网友(2015-03-11):
今天遇到个一样,下载试下

网友(2015-04-15):
楼主 bios 刷上 校验 怎么报错啊 是下的不对  ?

网友:
这个板子2个BIOS?ec 的没找到 请教楼主

网友:
不好意思 找到了  在键盘口旁边

网友:
我刷了不跑码

网友:
我都上图了  都是试好的  程序绝对没问题

网友(2015-05-22):
我下载下来试试  刷了好几个都不亮  希望这个可以亮

网友A:
先下了,明天上班刷一下就知道结果了,刷了几个都不行,忙得连显卡都换了,都没有时间看论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下了,明天上班刷一下就知道结果了,刷了几个都不行,忙得连显卡都换了,都没有时间看论坛

先软后硬   省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软后硬   省时间

修好了,还是BIOS的问题,只有它本机的就可以了,BIOS芯片还不能用别的

网友(2015-07-16):
刚好遇到一个一样的,不知道刷了会不会好,我下载了试下看

网友:
你这个BIOS是EC的BIOS,难道不亮机到显卡是刷EC的吗?桥的BIOS不用刷 ?这个机子两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