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 SA100 S22A100N 不加电通病

楼主(2015-02-04):
三星 SA100 S22A100N   MCU 程序 25X40BVS1G    屏  HM215WU1-500   不加电通病

s22a100n HM215W-500.rar

亲测好用的

网友:
MCU程序出问题影响的??

网友:
好东西 正式我需要的

网友:
感谢楼主,今天正好修到这个机器用上了

网友:
三星的老坏程序

网友:
有时候毛病找到了,就是没程序,希望大家多发点这样的程序

网友:
三星的爱坏程序,是通病来着。

网友A:
坑人,刷上了不能用

网友:
今天修的一个是刷了数据好的。还有一台不是数据的问题,是LED灯座脱焊了,把屏拆开补焊的灯座,用了BGA的焊膏。不用焊膏很难焊上去。

网友:
三星高压变压器也挺容易坏的

网友(2015-03-08):
谢谢,俺正要,谢谢无私奉献。

网友:
三星的程序都容易坏

网友:
三星SA系统通病,秒杀……

网友:
为什么三星总是爱程序坏

网友:
    14v  电源座子  也时常修到   我就修了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坑人,刷上了不能用

到底行还是不行?说得都不敢下载了!

网友:
  我 之前 修一个    就是 屏上有短路    插上 屏线 就黑屏

       打开  一看   屏上有个电容 短路了   换了就好了

网友:
三星就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2015-04-10):
三星的,坏BIOS出了名。

网友:
三星坏程序比较多

网友:
在线刷,检测不到芯片,是什么问题,芯片拆下来可以刷程序,刷完之后还是不加电

网友:
感谢。不用上淘宝花钱了

网友:
三星的老坏程序
......

网友(2015-05-20):
这个能用吗,我遇到一台是开机慢,是可以开机的但是一接入VGA信号,就黑屏。这一款没有电源指示,是MCU坏吗?有哪位朋友遇到这类问题,给说一下。

网友(2017-10-18):
遇到注意下。先收藏下。以后备用,谢谢

网友:
又是三星,三星给我们搞维修的带来好多福利。

网友:
三星的mcu就是容易坏,修得很多,这也是维修的福利

网友:
给楼主赞一个!方便了后人,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