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主板无桥供电

楼主(2015-02-04):
945主板无桥供电  测无桥供电  供电方式PWM  IC芯片 RT9218 测VCC  BOOT 5V电压,   UGATE   LGATE 无输出电压   求维修思路

网友:
是不是精英的主板,你要告诉一下主板的牌子,

网友:
换控制芯片

网友A:
         照时序慢慢来,付上时序图一张,945图纸你自己去下载,把可疑的换掉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照时序慢慢来,付上时序图一张,945图纸你自己去下载,把可疑的换掉就行了。

好强大呀,你肚子里还有多少?快都倒出来,给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强大呀,你肚子里还有多少?快都倒出来,给你加分。

945主板,先内存,在桥,总线,CPU,,,,,

网友:
查供电条件

网友:
查一下13脚电压是多少,如果大于0.6.可以更换RT9218

网友:
芯片的5脚应为供电开启吧。

neco -2 芯片5脚为驱动信号引脚。

网友:
打下桥对地阻值看看短路没有

网友:
5脚是开启吧,有没有电压呢

网友:
好了说一下

网友:
周边电阻电容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