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I9100充电后造成正负极短路更换电容无果求解?

楼主(2015-02-04):
这个手机是我弟的,充电充了一晚上后,突然不开机了,我就打开看了一下,测了一下,天哪!正负极短路,接着就到本论坛找了一下,说是更换电容就好了,所有这根线的电容都短路,更换了全部电容无果,求各路维修手机大神出手救救这台机。小弟在此感谢。

网友A:
烧鸡大法 看哪里短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烧鸡大法 看哪里短了

这个具体要看电池座正负极之间的阻值大小情况来进行,正常应该是无穷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具体要看电池座正负极之间的阻值大小情况来进行,正常应该是无穷大。

正负极没有阻值,就是0欧!!!!!!严重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正负极没有阻值,就是0欧!!!!!!严重短路。

维修有图纸吗?这种烧鸡一般察觉不了短路的元器件。

网友D:
是电源旁边的电容短路了还是?  拆电源,还短路 拆功放,只要和电池正极直接连接的IC,都可以拆,看拆哪个不短路了,就是哪个IC坏了,充电不开机,应该是电源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有图纸吗?这种烧鸡一般察觉不了短路的元器件。

图纸有,不知大神有何妙招???

网友:
尾插排座上面的几个电容你拆出来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电源旁边的电容短路了还是?  拆电源,还短路 拆功放,只要和电池正极直接连接的IC,都可以拆,看拆哪个 ...

嗯,这种情况一般是电源IC挂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电源旁边的电容短路了还是?  拆电源,还短路 拆功放,只要和电池正极直接连接的IC,都可以拆,看拆哪个 ...

嗯,这个我也知道,电容拆过了,不过这样拆下去,对于我们这些焊工差的,实在是太费劲!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E:
这个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谢谢你的热心帮助!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图纸和点位图!我下了一个不太对!也找不到点位图,我的这个是韩版9100,板号是SHW M250S REV 1 6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你这个文件怎么解压不了,有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