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A42J BIOS 板号 K42JC REV 2.0

楼主(2015-02-04):
求华硕A42J BIOS  板号 K42JC REV 2.0 的BIOS程序 如图
8个显存,显存是H5TQ1G83TFR    显卡N11M GE2 S B1  在论坛找了几个都不行。
    显卡位置是斜的。      有的麻烦传一个,谢谢了!
机器的D壳客户以前换过,所以机器的型号已经不清楚了~只有板号~

网上去查出来显卡是 NVIDIA 310M
还了解到这个应该是A42J的机器。链接看下就知道了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8653

网友A:
实在没有的话 去官网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在没有的话 去官网看看

哥们 这机器型号已经不知道了,机器的壳子(D壳)换过了,这个板子和K42 A42==机器都差不多,唯一不一样的就是显卡BIO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哥们 这机器型号已经不知道了,机器的壳子(D壳)换过了,这个板子和K42 A42==机器都差不多,唯一不一样的 ...

那就都去刷下 官网里面不一定一样 你还要看显卡的显存是多大的 比如说你这个显存是1G的 官网详情那边就有说是什么样的显卡  我上次也是这样  D壳的标签被人为的洗板水洗掉后我就找 刷上去就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都去刷下 官网里面不一定一样 你还要看显卡的显存是多大的 比如说你这个显存是1G的 官网详情那边就有 ...

我通过网上去查到 显卡是 NVIDIA 310M
而且看到人家上传的图片跟我的一模一样的  机器是A42J(JC)

网友:
各位,我网上自己去买了BIOS刷上就可以了 。
这是BIOS。

ASUS K42JC BIOS REV 2.0 YES YES YES.0 YES YES YES.zip

网友(2015-03-14):
试试这个 BIOS怎么样啊  搞的头疼死了 掉电

网友:
哥们有啥好的 解决方法没有

网友:
你的是什么问题 ,反正我的是BIOS 刷好的,但是CPU特别高,风扇会狂转,是BIOS版本问题,目前我也没有好的版本。

网友D(2015-05-10):
我的是电流到1.3不动了    不出集显供电     刷BIOS不知道能不能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电流到1.3不动了    不出集显供电     刷BIOS不知道能不能解决

你试试看呗~现在找到一个完美BIOS   发给你~   你自己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试试看呗~现在找到一个完美BIOS   发给你~   你自己下~

已经修好了    不是BIOS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经修好了    不是BIOS的事

ooo 那就好  怕误了你们的事情所以找了一个完好的~

网友:
我的不亮   不知道刷了能好不

网友(2017-07-11):
感谢楼主分享  ,有个本CPU供电芯片烧,换过电压出来电流0.8不动,下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