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330不开机

楼主(2015-02-04):
Y330 LT32M-DDR-UMA的主板,插起电就白屏不跑码,然后就重启反复这样子,供电都正常,CPU换了,现在没有思路了,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要刷了才晓得

网友:
在网上下了一个BIOS,刷了后现在不掉电,但电流也还是掉下来,只没有之前掉得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