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关于LED升压板输出电压问题

楼主(2015-02-04):
网上买了个LED通用升压板,测了一下输出电压为61.2,而我要点的LG的屏参数上写的单灯52.7,最高值为56.1,请问使用这个升压板点屏会不会用不时间长而坏掉屏LED??

网友:
求高手了出来指点一下小弟吧!!!!

网友:
   一般不会的!带载电压会低些。另常规的通代升压板的电压会自行调节的。比如我们常用的一种升压板。输入电压在10V到25V均可。输出电压10V到63V都可以用的。并且输出的电压会根据灯条的LED数自行调节电压的。

供参考

网友:
不会的,有负载后电压就降下来了

网友:
一般不会出现问题的

网友:
关键是看电流有多大

网友:
应该没问题,造这东西的早考虑好了

网友:
不会的,是可以调节出输出

网友:
空载当然要高些

网友:
我没有测过,都是直接装上用,也没见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