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派 7295A 开机屏闪一下就关机 开不起来

楼主(2015-02-04):
酷派 7295A 现像为开机屏亮能显示开机画面 但只是闪一下就关机了 连接电脑也是一样的 硬盘出来几秒钟 还没来得急打驱动就掉了 屏换过 确定屏没问题  裸板试机 一样的现像 求指点

网友:
应该要刷机了

网友:
能指点一下吗??怎么刷? 卡刷 线刷 现在主要是机子不能开机 电脑连不上  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试下用线刷机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下用线刷机试试看。。。

根本 没有时间连接电脑  只是瞬间 闪一下就掉了

网友B:
解决了吗  解决了告诉我一下方法哦  恢复出厂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吗  解决了告诉我一下方法哦  恢复出厂可以吗

还没解决  没办法刷机 恢复出厂 屏只是闪一下 一秒就黑了 根本不给你操作的时间

网友C:
过不了字库,CPU掉电。可以吹一下CPU字库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过不了字库,CPU掉电。可以吹一下CPU字库先

嗯 谢谢 我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