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本y481开机直接进bios 找不到启动项 我好像知道答案了,~

楼主(2015-02-04):
刚才扒扒资料,明白怎么回事了,客户的笔记本是原装win8,bios 为uefi的bios,当时我把硬盘拆下来在台式机上做系统,且此时的硬盘分区格式为GUID格式不是MBR格式,GUID格式为win8 专用格式,昨天我把客户的分区全删了然后f6重新分的区,当时不懂也没注意,估计默认的分区格式应该是MBR格式,然后gho系统,gho完后再从新装到笔记本上,静等开机解压,然后出现开机直接进bios的情况,把SATA设置里的硬盘模式ahci改成ide,还是那样,找不到引导项,sata里认得到硬盘,在bios 的最后一项也没有网上说的win8改win7需要修改的那俩项,且boot里什么都没有,只有
fast boot  disabled
launch csm disabled
如果我插上u盘,则boot里就多出了一个,就是uefi格式的u盘启动项,(由此可见这个uefi的bios只认uefi格式的磁盘,只认GUID的win8分区,因为我把硬盘分区全删了现在的分区是MBR的不是guid的了所以不认硬盘,)刚扒扒网上的资料,然后用百度翻译(百度翻译真是个好东西~)查了查英文的意思,  现在估计把 上面那个launch csm disabled  改成允许应该就行了,launch csm 是用来兼容win7等系统的,如果不打开就识别不了MBR分区的引导盘,也就是说这次的故障就是因为  原来的win8的bios和win8格式的硬盘分区是匹配的,而因为我不懂,然后把win8的硬盘改成mbr的传统格式了,但是win8的bios我没有修改成兼容mbr分区格式的bios

网友:
这个多装两台百度下就知道了

网友:
说了那么多,看得真头痛!

网友:
基本上都差不多的

网友:
这个已经是很老的话题了。

网友:
明明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说的那么繁杂    就是WIN8改WIN7  要改BIOS嘛

网友:
现在的机器WIN8改WIN7是要改BIOS的?

网友:
老乡把硬盘格式转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百度就可以查到得到

网友:
自带win8的新机器都需要进bios改下快速启动的设置

网友:
BIOS现在都智能化了   我们也得升级一下了

网友:
第一次WIN8改WIN7吧!每个人都有这个经历。

网友:
说的有点多,其实把格式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2015-11-06):
正解,解决了我的问题。华硕的bios有点蛋疼

网友:
launch csm disabled 设置开启

网友:
...多装几台后,这个就不是问题了。。。。

网友:
学习了,非常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