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 上电不显。加热主板,只能显示一次!怪

楼主(2015-02-04):
型号:HP DV4 3125TX
故障:不显
过程: 能触发上电,到1.06A不显。 中间有跳变。加焊显卡后正常显示。 装机后又是一样。 刷BIOS  EC ROM 都会显示一次。加热HM65也会显示一次。。
去掉独显供电也可以显示。

      拆屏,线都没有问题。。 发现一个现像就是 开机 电流 正常跳变到 1.30A 左右会上到 1.46A 突然掉到 1.06A不动。同时屏闪一下。如果1.46往上跑就会显示。

    图纸没有。。 备份BIOS  ECROM 上传。感觉不是BIOS的事。所以传上来了。

RAINS-DIS-HR-HPC
MV-MB-V2

INTEL  cpu
hm65 PCH
AMD 216-0810005

网友:
这个我也遇见过  再给你补充下哈     有时能开机有时不开机,开机啥都正常

网友:
楼主修好分享一下  我也遇到一台 电流跑到1.4几 屏不显示

网友:
好想知道大家最后怎么修好的

网友:
看看显卡旁边那些小件

网友:
直接换显卡。

网友:
亮的时候时候和不亮的时候 显卡供电是否一样?还有 你每次点 都是裸板点还是怎么点的?

网友:
我的也是,,,

网友:
你有没有看看南桥的晶振,,,!之前有遇到过,加热晶振的谐振电容就好了,,后来直接换了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查下是不是晶振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