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32位系统下电脑蓝屏显示停机码0x00000040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5-02-04):
蓝屏是我们在日常使用win7系统过程中经常会碰到的故障之一,遇到蓝屏时要先记下蓝屏代码然后再根据对症下药进行解决,比如最近有一个使用win7 32位系统的用户反映说他的电脑出现了蓝屏,显示停机码为0x00000040,这个代码的意思是说指定的网络名称无法使用,那么该如何解决这个蓝屏故障呢?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具体解决步骤吧。
推荐:win7 32位系统下载(win7zhijia.cn/xitong/x86/)

故障图:

因为原因很明确,网络名称无法使用(有冲突),所以只需要删除网络连接,重新建立即可。具体步骤如下:
  1、首先点击win7系统的“开始→运行”,输入ncpa.cpl按回车键打开网络连接;

  2、然后删除多余的连接,如果删除按钮是灰色的,可以尝试禁用,再启用;
  4、如果使用的是无线的网络,那么就将有线的网卡设备禁用了,以免冲突,方法是:点击开始菜单中的控制面板;

  5、然后点击“系统”,找到系统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
  7、之后找到网络适配器中的网卡设备→右键选择停用,反之,如果当前使用有线网络,那就停用无线网卡设备,这样即可解决。

来源:win7zhijia.cn/jiaocheng/win7_186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