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 AC82GL40能不能用AC82Gm45代换?

楼主(2015-02-04):
         北桥 AC82GL40能不能用AC82Gm45代换?         有人问             今天我亲自上手事实证明不能代换         这补了20个点    在摘下来换同型号   不想摘了   怕吧补好的点在掉了干脆换班了

网友:
现在的北桥一般都不能代换

网友:
可以,我换过,你是弄掉点了

网友:
可代换,高可代换低的,同级情况下,

网友:
谁说不能换的,都换N个了

网友:
这个都还没试过,一搬都是原型号代换的。

网友:
可以的
  这个我换过

网友:
北桥那么多的功能,不同型号的肯定有差异。

网友:
这两个北桥应该可以换的吧

网友:
确定可以代换吗,我今天碰到一个GL40的

网友A(2015-03-16):
AC82GM45是带集显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82GM45是带集显的吗?

AC82GM45肯定是带集显的,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来了,AC82PM45才是独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