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466 加焊显卡后亮机,但掉电

楼主(2015-02-04):
接到个C466的机子,不显,可以听到开机的声音,内接外接均不显示,像这种很多是显卡坏的,所以直接拿下来用风枪加焊了一下,加焊完成了上机试了亮机了,但会掉电,多数时候是logo的时候掉,只有一次是进系统掉。请教下大家,像这种情况,还是显卡有问题么?

网友:
有可能是还没有焊好,但建议你先拿个原装电源看一下。

网友:
       直接干显卡了这种板子

网友:
用风枪加焊?   不上BGA   这样的也能装机啊

网友:
殇BGA吧  这样不行

网友:
很明显了,显卡重植珠吧。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做个新的就可以了。

网友:
重新做BGA吧,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吧  很少一起出现俩个问题

网友:
接着求助大家,我买了个新显卡板,还是掉电,现在情况是亮机后3秒必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