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 N73芯片组的板 有CPUREST# 有PCI 复位和PCI时钟 ...
775 N73芯片组的板 有CPUREST# 有PCI 复位和PCI时钟 没有PCIE时钟和PCIE复位

楼主(2015-02-04):
请问这中情况是不是桥本身的问题
cpu
芯片

网友:
桥坏的可能性不大,重点查PCIE的供电。
B10脚:3VSB,电压3.3V,插上ATX电源就有。
A13、A14脚:PCIECLK、PCIECLK#,差分时钟对,频率100MHZ,电压0.4V左右。
A11脚:PCIERST#,复位,电压3.3V

网友:
是桥的问题 我遇到过

网友:
查下2个PG是否正常

网友:
桥问题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