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650W电源PG信号5V电压低,电脑不能启动之成功修复

楼主(2015-02-04):
花了40元从收废品那里买了个全汉650W电源,但是接上电脑主板不能启动。用万用表测量各档输出电压正常。在测到灰色+5V P.G信号时,正常情况下为5V左右,这个电源实测只有0.12V,为PG信号不正常,造成主板不能启动。打开电源查看,做工还算不错,无糊味,无烧毁的地方,只是主滤波电容(Teapo 420V 470UF)鼓包 。这两天从淘宝购得恒温电烙铁,胜利6103电容表,及450V560uf大电容,又看了刘坚强的电源维修视频,自己下决心修好这个电源。先用电容表测得主板上的Teapo 420V470uf大电容,容量几乎为0,于是用新买的电烙铁焊下,把从淘宝买的450V560uf大电容换上,接通电源再测,PG信号为5.3V,正常,原先为0.12V,至此,这个全汉650V电源修复成功。

网友:
这电源质量很不错呀。。。。

网友:
就因为看着不错的,才买的,没想到是个坏的,费了半天劲才修好

网友:
就这么简单。。。。恭喜捡到宝啦

网友:
恭喜捡到宝贝

网友:
这种FSP GROUP的电源我见过,还以为是杂牌没当回事。

网友:
感谢大家的多多帮助,手头还有一个650W的全汉电源,烧保险,初测大电容也坏了,整流桥坏了,扼流圈也坏了一个,正在检修中。等修好后发贴子。今天修的电源正在烤机中,目前一切正常。

网友:
恭喜楼主修好了。

网友:
为了修个电源,投资挻大的。。。。

网友:
此是容为高频电解电容,如用普通的电解电容代换很容易再次损坏。

网友:
带APFC电路的还烧大电容,说明PFC升压电路有问题,呵呵,还会再烧,你最好测下大电容电压是不是在380-420之间。现在一般电压限制在370-400,

网友:
理论上来说,即便是主滤波电容失容,在不带负载的情况下,也应该是有PG,只有在带负载的情况下,PG IN是没有的,也才会没有PG

网友:
多谢大家的热情指点,新手,还在不断向大家学习 中。

网友:
这电源很不错的,我都有一个的

网友:
楼主会做日子,恭喜你修好电源。

网友:
刘建强我看了半天也修不好电源

网友:
楼主很顺利地修好了,运气不错。

网友:
问下lz收废品的哪还有吗?

网友:
捡到宝了,废品站还有吗?

网友:
楼主电源质量不错啊

网友:
质量真好 主动式PF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