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41不出桥供电

楼主(2015-02-04):
今天比较空,楼上批发部拿了块技嘉的主板过来,我主板维修小白,在迅维只学过,笔记本。只会三板斧,也很想玩玩台板,嘿嘿,..

接上电源风扇一转就停,不能再次触发,12V短路,上管G打4ping 有短的,去掉上管,上电无复位,操起表笔就上手先测量内存供电

图纸上写的是1.8V 但是主板是三代的内存,实测实1.5V正常,按上电时序,接下来就应该产生桥供电了

实测Q5的S级只有0.7V  这明显不正常,测量G只有2.7V 不能使管子完全导通,测量比较器LM324的第五脚只有0.6V但是用电子电阻计算机分压计算得到的

这明显不正常,找到 三极管去掉,故障依旧,去掉U4与Q5 电压正常,更换U4,分压正常,Q5G也正常

了,当上,上Q5时电压又被拉低了,*脏话*,什么情况,拆掉Q5又正常了,无解,此时逗逼的一幕开始了
                             中间又折腾了几十分钟,忽然闭着眼睛,心里默念,饼哥保佑,脑子里的灵感就来了

既然拆掉MOS管G级就正常,说明前级条件正常,应该考虑后级电路,当桥供电正常后,应当产生的是CPU供电,上上CPU果真如此,一上电就保护了,测

量下管G有对地的就是原先上管短路的那一组,更换,上电跑码亮机咯。附上跑码代码图

网友A:
台式机主板维修,个人感觉就和金瓶梅一样,博大精深。

网友B:
当初测上管时没测下管还是下管当时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初测上管时没测下管还是下管当时是正常的?

一般上管击穿的话,相连下管也会同时损坏。

网友C:
这里Q5G级电压达到4.5V左右时候,就会输出桥供电,比较器LM324的第五脚只有0.6V,楼主这里应该断电测量下相连分压电阻R223和R209的阻值变化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Q5G级电压达到4.5V左右时候,就会输出桥供电,比较器LM324的第五脚只有0.6V,楼主这里应该断电测量下相 ...

换之前肯定是都测量过的。省略掉了。

网友:
修板都不忘向饼哥祈祷!饼哥成为你心目中的神了。

网友D:
场馆和分压电阻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场馆和分压电阻坏

分压电阻没坏, 就是CPU的上下管坏了引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分压电阻没坏, 就是CPU的上下管坏了引起的。

CPU的上下管这里建议最好更换下对应供电管理IC,防止二次故障出现。

网友E:
要我可能就在这里绕进去了,死修桥供电,其实这里如果用示波器测,应该有瞬间产生桥供电,时序来说,桥供电正常然后是CPU供电,这里到了cpu部分上下管不良导致前面不稳定了,不知道分析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我可能就在这里绕进去了,死修桥供电,其实这里如果用示波器测,应该有瞬间产生桥供电,时序来说,桥供电 ...

是的。示波器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我可能就在这里绕进去了,死修桥供电,其实这里如果用示波器测,应该有瞬间产生桥供电,时序来说,桥供电 ...

你说的瞬间产生桥供电应该可以用示波器测量Q5 G级电压驱动波形变化可以知道,MOS管S级输出电压万用表测试也会产生从1.5V正常值直接降到0.7V跳变。

网友:
         以前遇见过 大部分秒杀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主板维修,个人感觉就和金瓶梅一样,博大精深。

我倒  可是利润少的可怜

网友:
换掉的下管应该不是好的

网友:
台机的还是好修些吧

网友G:
从你图上看U4前2个分压电阻是30k和28k,你用计算软件输入的是30欧,28欧,

网友:
场效应管和分压电阻坏

网友H:
楼主 图纸中的VTT_GMCH到底是桥供电还是总线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 图纸中的VTT_GMCH到底是桥供电还是总线供电

应该是总线供电,楼主测量的电压值为1.2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 图纸中的VTT_GMCH到底是桥供电还是总线供电

说错了,应该是桥供电。

网友:
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
修得不错,楼主学笔记本的,修台式主板也不在话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从你图上看U4前2个分压电阻是30k和28k,你用计算软件输入的是30欧,28欧,

一样的,都是个比率,乘以1000再除以1000,你还真校上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的上下管这里建议最好更换下对应供电管理IC,防止二次故障出现。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每次我都是一起换的,返修率低!

网友:
桥的阻值正常不,桥本身有问题也不出供电

网友:
CPU的供电部稳定 导致桥的供电输出不正常

网友:
桥供电开启CPU供电 CPU保护了 开启变低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I:
一样的,都是个比率,乘以1000再除以1000,你还真校上劲了!

这里30K和28K就是30和28乘以1000的值,即可以理解成30000和28000欧姆。

网友:
查点位就知道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H:
楼主 图纸中的VTT_GMCH到底是桥供电还是总线供电

我在迅维网买的主板维修不是事书中说VTT_GMCH是总线供电   Intel主板上电时序不是 内存供电 桥供电 总线供电  cpu供电吗

网友:
像侦探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在迅维网买的主板维修不是事书中说VTT_GMCH是总线供电   Intel主板上电时序不是 内存供电 桥供电 总线 ...

VTT_GMCH应该是总线供电

网友:
上管跟下管的问题

网友:
上下管子都换了啊

网友:
修好就是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倒  可是利润少的可怜

可以吸引一些顾客

网友:
技术级人员了,,,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看得很乱,

网友:
维修高手越来越多

网友:
修板现在比水泥工代遇还低

网友:
一般上管击穿的话,相连下管以及后端都有可能烧把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修主板现在不赚钱了

网友:
还是供电部分问题

网友:
妓家的,有图除了不想做桥,基本能好

网友:
CPU管子短路好修 无复位就难了想起脑阔都是疼的

网友:
没看懂,Q5拉低和CPU供电MOS短路有什么关系

网友:
测南桥旁边的电阻电容

网友:
上下管都坏了???
neco
CPU供电上下管应该同时损坏了。
详情

网友:
上下管都坏了???

网友:
不知道修了多久呢

网友:
师兄;经验很足嘛,很给力啊

网友:
刚刚学习 看不懂 慢慢来

网友:
不错 走了些弯路

网友:
是不是有两个故障点吧。。。

网友:
分析的很精彩,以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一直没搞好

网友:
看晕了,修个供电短路这么绕。

网友:
一般情况是上下管一起更换比较好。

网友:
CPU供电场管我一般都是一起换,不然很容易返修

网友:
同学谢谢分享值得学习

网友:
不细心走了很大的一个弯路,其实这问题很快可以修好,

网友:
还是比笔记本好修

网友:
嗯 不错 学习了 帮你顶一下

网友:
看得有点乱,你是在修桥电还是CPU电
杨靖
因为CPU供电短路引起的桥电压不起!
详情
peixx
两个都在修,桥是因为u4拉低vtt_level,mos管g级得不到电,cpu那边是12v短路,mos管坏引起的掉电吧,我看的是这样的
详情

网友:
看得有点乱,你是在修桥电还是CPU电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上下管都坏了???
CPU供电上下管应该同时损坏了。

网友:
不错图文并茂

网友:
修出CPU桥供电就正常了

网友:
思路很明确

网友:
没看懂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思路和图纸很重要

网友:
以前不懂,看贴总是不回 ,一直没提升等级和增加经验,现在我明白了,反正回贴可以升级 ,也可以赚经验,而升级又需要经验

网友K:
楼主这个主板的图纸有么啊

网友:
这问题应该好修呀,

网友:
我们通常遇到的是,如果换了上管,不管三七二十一,下管也一起换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这个主板的图纸有么啊

有图纸点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30K和28K就是30和28乘以1000的值,即可以理解成30000和28000欧姆。

对啊,我理解错了,是一样的,

网友:
LZ的诊断卡和我的一样,非常好用的

网友:
应该是写修复无CPU 电压把

网友:
MOS管最好是换一对

网友:
CPU供电短路,上下管和电源管理都要一起换掉。

网友:
CPU供电上下管应该同时损坏了。是有两个故障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看得有点乱,你是在修桥电还是CPU电

两个都在修,桥是因为u4拉低vtt_level,mos管g级得不到电,cpu那边是12v短路,mos管坏引起的掉电吧,我看的是这样的

网友:
台式机现在我一般都不修了 没利润

网友:
看看 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想问一下,Q5在哪里!?

网友:
好吧,见到了,我错了!

网友:
分析的不错呢 支持一下

网友:
楼主貌似走弯路了,上管短了,周边都不测下?

网友:
换个桥 试试

网友:
楼主说的不清楚,都不知道在说什么!!

网友:
这技术可以了

网友:
这根本就精通台式机呀

网友:
桥供电管理Q5 损坏击穿的情况下,即后面的CPU供电就不会产生

网友:
配分压电阻啊

网友:
楼主技术好呀 写得很仔细

网友:
主板的利润和笔记本差远了。我们这现在修主板就是好修的修,不好修的直接换板不费那么多事

网友:
电阻引起没有供电,少见

网友:
问题有点复杂

网友:
INTEL的板子乔供电后边不是总线么? 怎么改成CPU了?是我看错了吗?

网友(2015-03-08):
CPU供电管一般最好的情况就是两组同时更换,这样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