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无复位,求助!急!!!

楼主(2015-02-04):
一块la-4211p的板子,开机不跑吗,测得cpu没有复位,南桥平台复位已经发出,北桥供电这些都正常,不知道往哪里下手了,求助一下各位给点思路。

网友A:
确定北桥收到南桥发来的复位吗?加焊北桥看看。

网友B:
只能根据时序慢慢查了

网友C:
北桥没有正常工作!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北桥收到南桥发来的复位吗?加焊北桥看看。

应该是收到了,反正南桥发出平台复位了,经过一个电阻进了北桥的AT11,具体也测不到。

网友:
加焊过了,涛声依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北桥没有正常工作!

请问下,从哪里可以印证这点呢?假负载上面那些数据地址线对地值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根据时序慢慢查了

就这么几个点,也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了。

网友:
查查北桥时钟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从哪里可以印证这点呢?假负载上面那些数据地址线对地值都正常。

北桥的电压 时钟 复位 AD信号都必须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北桥的电压 时钟 复位 AD信号都必须正常

电压时钟都有了,复位应该也有了,ad信号不知道,只是打了cpu假负载上的那些线,感觉都正常的。

网友C:
这些都要量的,感觉是感觉不出来的

网友:
南北两个桥都欠焊。。

网友:
你可以测量三大电压是否正常的啊

网友:
北桥是否收到PWROK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些都要量的,感觉是感觉不出来的

第一次修机子,也不知道这些的具体值,只能感觉一下了。

网友:
查时序吧,一步一步来

网友:
应该还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