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4416电流上到1.3来回跳无显

楼主(2015-02-04):
确认不是北桥CPU问题,主电压都有主板平台复位也有,手里有三块一样的故障,谁知道这是通病吗

网友:
CPU座子刷下 干桥次数多了  焊锡膏弄里面去了?

网友:
bios刷试过了吗

网友:
  cpu座子涨了可能性    遇到过很多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类似的

网友:
南桥加热试试

网友:
1.3的话有可能是CPU没有工作哟

网友:
BIOS刷过了

网友:
平台复位有  cpu有工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