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液晶电视 板号6871TPT292D谁有电路图

楼主(2015-02-04):
LG液晶电视  板号6871TPT292D谁有电路图给一个  还有它的AWP要有什么条件全版工作   很急  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A:
肯定要全板正常喽,真不明白问个问题都让人理解得费劲。直接说什么故障不行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肯定要全板正常喽,真不明白问个问题都让人理解得费劲。直接说什么故障不行吗?

就是这个板子现在有5Vst就有一块电源板的情况怎么能让它输出其他电压

网友:
请大神帮忙   发个图纸也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个板子现在有5Vst就有一块电源板的情况怎么能让它输出其他电压

这种现象是有待机,机器不启动了!着重查主控电路的供电,时钟,复位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现象是有待机,机器不启动了!着重查主控电路的供电,时钟,复位信号。

怎么给它一个工作条件能让它单独工作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给它一个工作条件能让它单独工作啊

查找电源板的开启脚啊!正常开机时主控会输出一个开启信号给电源板,高、低电平因板而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查找电源板的开启脚啊!正常开机时主控会输出一个开启信号给电源板,高、低电平因板而异。

不知道是哪个啊   有个DPM  还有个AMP  还有ACD  你帮我分析下  哪个是   ACD有5V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哪个啊   有个DPM  还有个AMP  还有ACD  你帮我分析下  哪个是   ACD有5V电压

个人感觉象是ACD!给它个低电位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象是ACD!给它个低电位看看吧。

我试试   不会烧件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象是ACD!给它个低电位看看吧。

呵呵   不对   没有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   不对   没有电压

没有电压就给它个高电平!通过1K左右的电阻,保险点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电压就给它个高电平!通过1K左右的电阻,保险点儿。

找到了    是DPM高电平启动   谢谢   板子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