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纸贴上有哪些信息?

楼主(2015-02-04):
这是华硕主板上的一个纸贴,不清楚上面反映哪些信息,朋友们知道的请指点一下:

网友A:
工厂图纸和点位版本

网友B:
这个需要扫码器才可读取信息的!估计是该板子的编号什么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工厂图纸和点位版本

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需要扫码器才可读取信息的!估计是该板子的编号什么的。

这个应该不是,因为点位图对应上图中60和后面的一段串码。

网友:
e  表示看不懂  求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工厂图纸和点位版本

你告诉人家是刷华硕BIOS版本号不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告诉人家是刷华硕BIOS版本号不得了,

请问哪部分是BIOS版本号?请指点。

网友E:
这个只有厂家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只有厂家知道,。。。。。。。。

不是吧。上次徐老师说60-MBB4HF是厂方内部物料号。这个物料号正好在查看点位图时用的就是这个号。上面也有朋友说是有BIOS版号,这个我也相信,但不知道哪个是。

网友:
还有一个是日期

网友C:
哪个是,请说详细一点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个是,请说详细一点好吗

A05  或者是A014   我若没说错的话,应该是  A代表月份  一月。 后面的则是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能说详细点吗?

你要对应这个干什么啊,这是刷BIOS要对应,你修板子找型号点位图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要对应这个干什么啊,这是刷BIOS要对应,你修板子找型号点位图就可以了,

如果要刷BIOS时这个有用呀

网友:
就是主板的串号

网友:
看来只有老徐知道。

网友F:
我个人理解是这样,加工厂商,型号,版本,日期,生产厂家生产线别,生产序列号,当我说废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个人理解是这样,加工厂商,型号,版本,日期,生产厂家生产线别,生产序列号,当我说废话吧,

相互讨论,言而无罪,无妨。不过这里面确实有些有用的信息。比如物料号60-MBB4HF就是该板点位图号。另外这里面据说有BIOS版本号,但我不知道是那个。

网友:
徐老师出手了,这个问题的完美解决。大家快去看呀: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905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