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锋锐K420A屏这样还有得修吗?

楼主(2015-02-04):
一台清华同方锋锐K420A用外接显示器正常,用自带屏幕时上半屏正常,下半屏白屏,不换屏的前提下还有修吗?

网友A:
死马当做活马医,检查屏边上的IC是不是缺供电?可飞线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死马当做活马医,检查屏边上的IC是不是缺供电?可飞线试。

谢谢师傅指导,我试试。

网友:
反正不修就不好    修了有机会好   还不如查下屏幕的电路板有没没有电压的

网友:
这个练手吧,别报太大希望

网友:
修屏是难度很大的

网友:
这个机器多数是显卡温度高坏呀,看楼主像是屏有问题了

网友:
屏的问题。。。不过这种情况估计不好修

网友:
这故障10个有9个弄不好!会不会是摔了或换灯管时碰到哪儿了!

网友:
要看屏是不是上左有没有膜块,如果有可以修

网友:
从来就不修屏的飘过

网友:
这一般不都是显卡吗

网友:
最后查出是下边TAB无17。5V供电,玻璃板上导电线路断路,焊不了,飞线压接时好时坏,拆N次后光管搞断报费。应是质量不过关。

网友:
屏坏了,维修的难度很大。

网友:
直接换就好,

网友:
屏坏的话 还是不好修的吧   这样的  一般屏上面芯片坏的话 还可以换换

网友:
这种肯定是修不好的见很多了

网友:
修他干嘛啊  直接换了先

网友:
右边小玻璃的 坏了  无修  除非返厂

网友:
屏幕的问题吧,

网友:
有时排线问题也会,我遇到过一台,还有一台是主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