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673 (ph67s-c43)主板启动不跑码,,

楼主(2015-02-04):
手上有一块板,是V星的MS-7673 (ph67s-c43),目前是不跑码:
刚开始是反复重启,
之后刷了个BIOS,不反复重启了,但测了一下,没有CPU供电,
换了CPU供电芯片后,CPU供电正常,
但是机子开启风扇转,大概测了一下主板各电压:内存,桥 ,IO  F71889,AMS1083等的主供电都正常,除了USB没有供电。

插曲一下USB供电:
开启USB接口芯片的开启信号USB_MODE由F71889发出,电压为3.3V,正常,这个芯片供电,1 2 4 5脚电压都正常,第6脚(由南桥发出)大多是有3.3V左右电压,有两个同样的芯片第6脚的电压是0.5以下的电压。但这么多个USB接口的这么多个USB供电芯片,只有一个的有正常输出5V的USB供电,其它全部没有,这个不知道什么原因,

接前面的:
后来发现按开关掉的重启键没反应,
测了一下开关针的复位信号:FP_RST#发到了桥也发到了CPU,在短接复位针时,这个信号有跳变,但南桥发出来的给IO的PLTRST#没有跳变 (这里电压始终是3.3V不变,正常是不是也应该有跳变???),PLTRST#没有跳变,CPURST#也没有跳变,CPUPCI和PCIE插槽的复位也没有跳变,,

查了一下电路发现 ,南桥复位IO,IO再复位一个芯片,这个芯片再去复位PCI  (这一点我不太确定,也前辈帮忙看下,下面备上图纸

这个机子,我初断是因为没有复位的原因才没跑码,但因是从桥出来之后没有跳变的,是不是要干大事(动桥)?,,所以,还是想请前辈帮我先分析一下,确认一下,不知道我分析的顺序对不对,希望有空的前辈帮忙分析下,看看有没有可能不是桥的问题,而是其它的原因引起,谢谢。

下面符上图纸,本人已把打开的密码去掉了,这样打开方便,,

MS7673图纸已经去除打开密码

网友:
正要要这儿图纸,下载了,谢谢

网友A:
建议楼主还是把USB接口的供电全都修出来吧!供电都不正常还谈什么复位呀!

网友B:
OC#5这个信号  应该有上啦的  跑下线找找  把这个修出来估计应该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OC#5这个信号  应该有上啦的  跑下线找找  把这个修出来估计应该可以了

    一共有8个这样的USB的8脚芯片,供电,开启信号都一模一样的,
    其中只有两个芯片的第6脚OC#是0.5以下的,其它的6个的OC#也是都有3.3V,但这6个芯片中也只有一个芯片有正常输出了5V的USB供电,
    剩下的4个也是和那两个OC#为0.5以下的一样,没有输出5V的USB供电。
    难道是这两个0.5V以下的USB供电芯片坏了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还是把USB接口的供电全都修出来吧!供电都不正常还谈什么复位呀!

你的意思是说:USB供电也会影响CPU和F71889(IO)的复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说:USB供电也会影响CPU和F71889(IO)的复位?

那是肯定的喽!按时序来,先供电,时钟再复位的呀。不知你对供电,时钟,复位这六个字是怎么理解的,晕菜!

网友:
V星的图纸还是好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肯定的喽!按时序来,先供电,时钟再复位的呀。不知你对供电,时钟,复位这六个字是怎么理解的,晕菜 ...

大的顺序没错 ,但是主板了并不一定每个供电(小的供电)都会去检测吧,,有的主板少一个半个的小供电,应该也是一样会有时钟,一样会跑码吧,,
,但不管怎样,我要还是先修修这个USB的供电看看,,,

网友:
这个问题不太好修吧

网友:
所有USB供电,已经全部修出来了,还是没复位,不跑码,,,,

网友:
难道真要把桥干一干,,还是把F71889换了,

网友:
好像不好搞

网友D:
我也有一块供电正常的板,IO,BIOS都换过,无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块供电正常的板,IO,BIOS都换过,无果

我刚刚也换了F71889,PLTRST#还是不会跳变,   这个F71889还不平宜,,

网友:
诊断卡显示没复位,但是测了一下BIOS的片选脚(第一脚CS脚),有读到波,这怎么理解啊 ,哪位前辈指点下,

网友D:
看看USB旁边的6脚IC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USB旁边的6脚IC有没有问题

USB供电是已经早修出来了,

网友C:
因为南桥发给专用IO的PLTRST#,在按下复位键时,没有跳变,怀疑是桥,最但把桥换了,结果换子之后测试也是一样,没有跳变,不跑码,ASM1083也换了,也一样是不跑码 ,在开机时测BIOS第一脚依然是有波形,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还是不跑码,请高手们再指点指点,看下一步要查哪里,谢谢。

网友(2015-03-18):
我也有块一模一样的板,楼主修好了说下哦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因为南桥发给专用IO的PLTRST#,在按下复位键时,没有跳变,怀疑是桥,最但把桥换了,结果换子之后测试也是 ...

首先,数码卡???正常的吗,,,,哈哈 !!!BIOS有片选 波形,看看,是不是循环波形,,,如是此,IO的机率大,,,可以试试,,如果是中途断波不跑码,那就查外设,,什么COM口这些个外设,,,把网卡声卡都拆下来试试!这样还不行,那就还得是供电CPU到桥到BIOS的数据线了,至于这数据线,我也没搞清楚,还待研究,,,,,,,好像也帮不上什么忙,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首先,数码卡???正常的吗,,,,哈哈 !!!BIOS有片选 波形,看看,是不是循环波形,,,如是此,IO的机率大,,,可以试 ...

桥也换,专用IO也换,ASM1083也换了剩下网卡,声卡了,,BIOS的滤形不是一直都有的,是开机跳了一小段后就没有了,  CPU上了假负载、内存假负载,PCI等的对地也都测了一下,感觉阻值也都还对,相差在10以内,

网友:
我遇到nv单桥,有cpu pg 复位却没有时钟?

网友:
按复位针南桥复位不跳变,还是查查南桥的复位条件吧

网友:
你打值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也换,专用IO也换,ASM1083也换了剩下网卡,声卡了,,BIOS的滤形不是一直都有的,是开机跳了一小段后 ...

那就仔细查下桥供电了

网友:
我这里有—块 有时用用会断电 有时反复重启 我也要修USB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