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内接灰屏,外接正常,非显卡非屏维修求助

楼主(2015-02-04):
最近收到一台Y450,内接灰屏,外接可以显示,一看是这款机子,于是报个价把客户忽悠走了,留下来说要换显卡,报价***,拆开机子首先加焊了一下显卡,然后,然后就不显示了,难道是没焊好, ,重置后,还原原灰屏故障,更换新显卡N10P-GS-A2,无果,测量EDID波形如下,数据线对地阻值正常,电压一致,屏和屏线都没问题,之前用一样的机子带换过,bios刷过,此机版号是dakl1bmb8g0,请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
忽悠了自己了

网友A:
如果真象你说的非显卡非屏故障,那只有屏的各供电了!

网友:
e  该说的都让你说完了  我没说的了

网友B:
能查的都查了,看看是不死还有什么遗漏,换过屏线么

网友C:
送你一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8546-1-1.html
开玩笑的了 我还真没见过 显卡故障修不好的 (掉N个点板子严重变形那又是一回事)我就连改集显也是纯属研究 仔细检查显卡供电吧 小板通测了没 码片刷了没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能查的都查了,看看是不死还有什么遗漏,换过屏线么

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送你一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8546-1-1.html
开玩笑的了 我还真没见过 显卡故障修不好的  ...

我有一片集显的,改的话很容易,只是真的不知道这个故障的思路,求大神给个思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真象你说的非显卡非屏故障,那只有屏的各供电了!

理解错了,我的意思是屏和显卡是好的,换过试过

网友:
换显卡把

网友:
外接显内接不显的只有两个没修好,也是啥都换了不好,灰屏的没有修不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理解错了,我的意思是屏和显卡是好的,换过试过

现在的显卡真的不敢恭维,你换新的不能保证是好的。

网友:
说新都是那样

网友:
换个拆机显卡试试

网友E:
既然你自己排出了 显卡 屏线 屏等 就只剩下主板了
先排查下显卡的供电试试

网友:
显卡供电小板可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显卡真的不敢恭维,你换新的不能保证是好的。

也对噢,但是都没出问题,一直找的这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既然你自己排出了 显卡 屏线 屏等 就只剩下主板了
先排查下显卡的供电试试

供电正常,

网友:
刚修一台东芝的内接白屏,外接正常,也是易坏的AMD显卡,就直接换显卡,结果还是一样,最后发现是一个VDD信号有问题,是通过一个小芯片转换过来的,楼主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再查下图纸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了
你在屏接口哪里 37 36 脚电压都有吧,不是主板的屏线接口

网友:
gu 机小板子

网友:
我估计是一个小电容 货

网友:
不要改太多了 换版撒

网友:
好好检查下吧

网友:
屏线或屏各种信号和供电呢

网友:
背光不亮,屏有图像
找这么多信号干嘛,有示波器显耀是不是
找123脚19v屏供电,5脚亮度调节,6脚背光开启,只要有19v,嫌麻烦就把5 6脚的线拉出来接在LCD_VDD上

网友:
学习了,修好了请分享下

网友:
显卡各项信号和供电都正常,有没有试过换屏?不排除有这种故障的可能性

网友:
南桥是什么型号?

网友:
会不会是换的显卡是打磨的。在换一个显卡试试喃!

网友:
灰屏的大都可能没有时钟,楼主查到有时钟没有?

网友:
信号都正常,换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