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AMSUNG)]
UA55ES6100 重启

楼主(2015-02-04):
三星电视不定时重启,换过主板不行,然后又换电源板还是重启,还会是什么有问题。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g2MjY4NTAw.html
微软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驱动板的程序

网友:
测下按键是不是OK的?

网友:
查一查按键呀

网友:
难道是要重新刷程序

网友:
十有八、九是按键漏电导致的。

网友:
不知道,请赐教

网友:
刷程序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已经升级过固件了问题一样

网友:
开启后断开按键试试

网友:
换电源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