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打开电源键,屏幕有时亮有时不亮。

楼主(2015-02-04):
打开不亮的话,就黑的,什么都没显示,有时打开是亮的话,就可以一直使用,但是不能关。关了以后打开又重复。。。。手里好几台显示器都是这个问题,电源板我拆下来看过了,没有明显的鼓包和虚焊。。。请问下是什么问题,一会上图

补充内容 (2015-2-5 20:32):
显示器开关是好的,屏幕不亮的话,就是指示灯绿色的。就是屏幕不会亮,偶尔不管的开关,可能就会亮

补充内容 (2015-2-5 20:33):
不断的开关显示器,有可能就会亮····

网友:
高压板,灯管

网友A:
灯管的可能性有多大?

网友:
按键板拔掉,还不行换电解电容,不鼓也有坏的!

网友:
代换一下高压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管的可能性有多大?

你测下不就知道了!很简单的

网友:
按键接触不良吧!先换了再说。

网友:
指示灯什么状况

网友:
先刷程序,不行就是高压板有问题了。

网友:
高压板不稳定,改个通用的试一试

网友B:
不亮的话,指示灯什么状态?而且楼主描述不是很仔细

网友:
看看电源板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亮的话,指示灯什么状态?而且楼主描述不是很仔细

显示器开关是好的,屏幕不亮的话,就是指示灯绿色的。就是屏幕不会亮,偶尔不管的开关,可能就会亮

网友:
先把电源的滤波电容换新试试

网友:
先把输出端的滤波电容换新,有时候有些情况肉眼是看不出问题来的,我就遇到过一个外观无异常,但实际已经坏的情况换了就好了

网友:
一般是数据的问题吧

网友:
说一下  指示灯的状况

网友:
电源电容,高压板,灯管

网友:
供电。。高压板。。逐步查吧。

网友:
论坛里如此列子多的是,自己找找看。

网友:
对,看指示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