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苹果iPhone 5s重力感应坏了

楼主(2015-02-04):
苹果iPhone 5s重力感应坏了,怎么维修呀?
iPhone

网友:
换掉重感IC,或者拆掉不用

网友:
重感IC坏了 一般换掉

网友:
买个重力感应IC换上,不然没得解决方法,如果软件有问题就刷固件

网友:
我之前也坏过 看看指南针是不是好的 也可能是陀螺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