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31M3V2没有CPU供电,

楼主(2015-02-04):
版号:ms-7529-v1.1
内存电压:1.91V
L6703:工作条件 2脚:11.65V,6脚:11.65V,10脚:11.65V,15脚主供电:11.85V,17脚:5.38V
有掉件的显像,不知道是什么零件掉了,这个图是从网上看到的,图中圈中的两个地方应该是掉了两个零件,请问题各位有人手里有这种板?帮忙看下,谢谢。大家看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
左边的圈里好多原件, 右边的圈里就是个电阻, 实物图当中就是俩电阻

网友:
可以先找看看缺的哪两个连到哪里

网友A:
没有供电查管理芯片开启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供电查管理芯片开启条件是否正常

17脚开启信号OUTEN:5.38V,不知道是不是正常,好像掉件的电阻也连着17脚的

网友B:
EN有些高了,按图上来看看,这个是由内存供电进行上拉,电压应该跟内存供电电压一样!查一下EN信号来源,缺件的话按图上的补就行了,可以不需要看实物,因为你实物也没标阻值多少,图上是有标的,图上打X的元件是没装的!有供电,BOOT和EN,没输出供电就换芯片吧,L6703坏得几率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EN有些高了,按图上来看看,这个是由内存供电进行上拉,电压应该跟内存供电电压一样!查一下EN信号来源,缺 ...

跑了线路发现,17脚EN是应该是连接到(掉件)10K电阻上拉,电阻一端接内存供电1.91V,另一端是5.38V连接到17脚,不知道这个5.38V,是从那里出来的?